[求助] 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结束有部分结果error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1-30):
如图,仿了一个比较器的失调,1000个点有几十个点这样报错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预先取的范围太小,但是仿真出来的值太大,不在范围内

网友A:
有可能参数加随机数后,数值超出参数的物理范围了。要看具体error报错信息才能确认。

网友:
公式算不出来,大概率参数取不到,小概率数学错误除以0之类的

网友:
公式里是取的某个时间的两个瞬态值的差值么?看看瞬态波形那个时间点是什么情况

网友:
蹲,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4-04-30):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参数加随机数后,数值超出参数的物理范围了。要看具体error报错信息才能确认。 ...

在哪看

网友:
netlist仿真的log文件

网友B(2025-05-19):
我也是,跑ADC动态比较器的失调,时间取的OUTP上升沿时刻,输出这个时刻输入差分信号的值,我有接近50%的数据的error

网友:
要看log文件里面的erro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跑ADC动态比较器的失调,时间取的OUTP上升沿时刻,输出这个时刻输入差分信号的值,我有接近50%的数 ...

你好 你解决了嘛  我跑buffer的失调就没有错误  跑比较器的就出现50的错误  而且我稍微改一点点电路错误的点数就不一样了

网友(2025-08-04):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跑ADC动态比较器的失调,时间取的OUTP上升沿时刻,输出这个时刻输入差分信号的值,我有接近50%的数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要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