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 drc check

楼主(2024-01-30):
请教一下各位, bump 摆放以及RDL 走线完成之后,应该如何进行检查呢? 是做一下pad 的drc rule check 吗? 如果是检查pad drc, 是不是gds 中只要有IO 和Bump 的gds 就可以了 ?  pad drc 检查的主要内容是? 目前得到的rule deck 是加密的, 还请各位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哪家foundry的?  有bump pad design rule 和 DRC可以参考和检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家foundry的?  有bump pad design rule 和 DRC可以参考和检查呀

SMIC 的, 有对应的drc rule deck , 不过加密了,请问这个是只会检查bump和ALPA 层相关的drc 吗, 低层的power 他应该不关注吧
另外请问您说的bump pad design rule 和drc deck 是两个文件吗?

网友B:
看有没有相关的design rule,如果觉得fab的rule太简单了,只能根据封装厂的规则自己写rule了,你们封装和芯片制造都在smic?如果分开的话,具体的问封装厂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有没有相关的design rule,如果觉得fab的rule太简单了,只能根据封装厂的规则自己写rule了,你们封装和芯 ...

大致了解了,非常感谢。 再请教下, pad drc 的内容一般是只会检查bump和ALPA 层吗, 做pad drc check 的时候, 使用partial gds 或者某些IP 的gds 暂时缺失也是不会有影响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致了解了,非常感谢。 再请教下, pad drc 的内容一般是只会检查bump和ALPA 层吗, 做pad drc check 的 ...

不止,rdl间距、宽度、slot,密度等,还有其他层次也需要检查,看你需要,钝化层之下可以不管,当然有其他检查需求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止,rdl间距、宽度、slot,密度等,还有其他层次也需要检查,看你需要,钝化层之下可以不管,当然有其 ...

学到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