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端和全差分SAR ADC的输出数字码的问题

楼主(2024-01-30):
假设一个4位的SAR ADC,VREF=4V,对于单端的SAR ADC来说,输入为0V时输出为0000,输入为4V时,输出为1111;那么对于差分的SAR ADC来说,输入VIP=4V,VIN=0V和输入VIP=0V,VIN=4V的输出数字码各是多少呢

楼主:
我自己的理解是差分的输入-4-0对应数字码1111-1000,0-4V对应数字码0000-0111,那么实际上的最高位就变成了符号位,也就是-4对应的是1111,4对应的是0111,是这样吗

网友:
看你编码译码的方式了,一般差分SAR会先判断正负,4V对应1111,-4V对应0000

网友:
正压段出原码,负压段出反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