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辈们:eeprom里面NCGPA3_96和NSGA3_96结构层次到底怎么理解啊

楼主(2024-01-30):
前辈们:
1️⃣eeprom里面NCGPA3_96和NSGA3_96结构层次到底怎么理解啊?
2️⃣S/D/G分别是哪里啊?

图1为和图2对应
图3为NCGPA3_96层次
图4为NSGA3_96层次

网友A(2024-05-14):
兄弟,你这个NSGA3_96的工艺库文件是什么,我找不到,向兄弟请教了

楼主(2024-06-18):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个NSGA3_96的工艺库文件是什么,我找不到,向兄弟请教了

smic 18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