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相位裕度和带宽求助

楼主(2024-01-30):
刚学运放,增益满足要求,但是相位裕度太小了,输出端米勒电容是接地的,但是对裕度改善很小。输出端电流增大反而裕度更小,而且第一级差分增益也很小,低频就6倍,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改善

网友:
folded cascode要做到不稳定还是挺难的。。

网友(点评):
也不难吧,为了增益把管子L取很大,这样ft就低了,很轻松就能让它振起来

网友:
学运放其中一个重要的点是极零点分析,跟你的相位裕度有直接关系,我的建议是你先找出主次级点个别在哪,那么造成这个集点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尺寸太大造成C太大,还是什么原因使两个极点相邻太近,另外贴上模拟图会比较好找问题

网友:
低频增益只有6倍,你先看有没有都运作在饱和区。

网友:
估计你的gm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