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il to rail偏置电路询问

楼主(2024-01-30):
大佬们,新手求问
在这个r2r电路的偏置部分的Ibias端口具体是干什么用的
如果生产出来是直接接电流源吗

R2R电路

R2R电路

网友A:
可能是由“带隙基准电压源(Bandgap reference)+电流调节器(current regulator, V to I)”的结构,来提供一个偏置偏置电流,对PVT不敏感的那种。

网友:
如果是单片运放的话,里面通常会有一个偏置电路产生电路

网友B:
基准电流源,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吗

网友:
接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电流源,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吗

感谢,文章我发在下面的附件里面了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由“带隙基准电压源(Bandgap reference)+电流调节器(current regulator, V to I)”的结构,来提 ...

感谢大佬,了解这个了!

网友(2024-03-07):
引用 楼主:
感谢,文章我发在下面的附件里面了

謝謝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