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无前辈试过这种Active transconductance multiplication 电路?请教下需要注意的点

楼主(2024-01-30):
模拟新手,最近在调一个两级全差分运放,是折叠共源共栅结构,采用了cascode补偿,图中电路图结构如下,输入级的共模反馈是下面四个NMOS交叉耦合做的,为了降低功耗准备采用这篇论文里的transconductance multiplication技术,但我一旦加入这个结构后,非但没有如设想的那样将共轭零极点推远,反而冒出来一些奇怪的零极点,如图1到2(实在没有能力分析是如何产生的。如果各位前辈有做过类似电路,烦请指教一二,谢谢!

1

1

2

2

eetop.cn_Issues in “Ahuja”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nique.pdf

网友A:
gain boost对主运放和辅助运放的带宽与极点位置有一定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in boost对主运放和辅助运放的带宽与极点位置有一定的要求

好的,感谢提醒,我重新设计下辅助放大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