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自动打孔的问题

楼主(2024-01-31):
请问各路大神,virtuoso自动打孔时,调用的默认的via size和space由什么决定?怎么通过脚本修改?

网友A:
Create Via 中可以选择自动打孔间距,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 Via 中可以选择自动打孔间距,如图所示

Via definition的属性值从哪里获取的呢?

网友B:
我一般都用single下面的shape来自动打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用single下面的shape来自动打孔

是不是和auto差不多  我用auto的话可以一次性打多层金属之间的通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和auto差不多  我用auto的话可以一次性打多层金属之间的通孔

这个不可以,只能打一层

网友:
tf文件,会规定记者不同的约束group

网友:
自动打孔,调用的默认的Via是由Creat via处加载的文件决定的,有好几个选项可以选,自己设置,或者使用最小Rule等。需要通过脚本设置一个固定的Via Size 以及Space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Via definition的属性值从哪里获取的呢?

Via definition是指它的大小,via与via的间距吗?  使用这个功能一般不出现drc 的错误,个别情况除外,eg:金属宽度超过"X"um,边上的via 与metal的距离要变大,这个可能识别不出来~~
备注:我用的Virtuoso  是6.1.7 ~~

网友D:
你调用的pdk下面的techfile.tf文件,via rules章节。其实创建孔的界面via definition后面有个保存按钮,可以保存你想要设置的通孔的尺寸,例如M2_M1_MIN,如果pdk你有编辑权限的话,你保存的孔的尺寸后面应该可以重复使用。我的pdk没有权限,所以我保存的孔,每次重启virtuoso之后就会消失,如果没有重启,你创建的孔尺寸可以一直使用(后面的auto和stack功能都可以选择single保存的孔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调用的pdk下面的techfile.tf文件,via rules章节。其实创建孔的界面via definition后面有个保存按钮,可 ...

你是attach pdk创建的lib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attach pdk创建的lib吧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Via definition的属性值从哪里获取的呢?

在techfile里面定义的

网友(2024-04-29):
引用 网友D:
你调用的pdk下面的techfile.tf文件,via rules章节。其实创建孔的界面via definition后面有个保存按钮,可 ...

你好,按照你说的设定了一个新的孔,在自动打孔的时候,也选择了自己新做的孔,但是自动打孔打不出来是为什么呢

网友(2025-05-28):
自动打孔,孔和旁边的线连到一起了,造成短路,怎么解决。还有打孔只有一个长方形的孔,怎么生成两个单独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