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xa数模混合仿真,模拟部分如何只dump指定时间段的波形

楼主(2024-01-31):
模拟部分的波形太大了,所以想dump指定时间段的波形来,加快仿真和节约存储空间。
全数字仿真时,可以在verilog代码中直接设置。但数模混合仿真时,如何设置呢。

网友:
set_waveform_option -file merge
把模拟波形和数字波形合并,
是不是就可以用全数字仿真的设置了?

网友:
probe_waveform_voltage * -limit 保存层级 ,可以减少保存的信号,节省空间。
想保存一段时间的,是不是产生的模拟网表中有设置保存的 time window,就可以了,优先级高于这里的设置

网友(2024-05-09):
set_probe_window 0 500u 1m 2m 10m 20m   //每两个数字中间是保存波形的区间,即0到500us,1ms到2ms,10ms到20ms这三个区间的波形被保存下来,其它区间不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