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ias电路工作在亚阈区

楼主(2024-01-31):
biad电路如图1,M1、M2工作在饱和区,M3、M4工作在亚阈区,电流=Vgs4/R,大小约为13uA。图1中的结构为什么要让M3、M4工作在亚阈区呢?如果是想要得到小电流的话,完全可以采用图2的结构啊?图2中的电流就是delta(Vgs)/R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A:
图2中的电流是M1和M2的vgs差值除以R,当两者工作在亚阈值区时,ΔVGS是一个和温度相关的量,产生的电流也是有温度系数的,是一个正温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中的电流是M1和M2的vgs差值除以R,当两者工作在亚阈值区时,ΔVGS是一个和温度相关的量,产生的电流也是 ...

谢谢回复,请问图1中的M3和M4是工作在亚域区是什么作用呢?(帖子中图1放在了图2下面,但是图1图2没有标错,怕大家误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图1中的M3和M4是工作在亚域区是什么作用呢?(帖子中图1放在了图2下面,但是图1图2没有标 ...

可能也是为了产生正温电流?没见过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