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关于AHB与APB规划问题

楼主(2024-01-31):
各位前辈好,第一次使用AMBA有一个不懂的问题想请教。
规划中的SOC芯片有接一个稍微高速的外设,所以打算用AHB控制一块RAM来传输数据。
但是这个外设也需要使用一些register控制,
请问这些register一般是接到APB还是AHB?(还是有其它方案?)

如果考量功耗与面积,是不是应该是接APB比较好?
但是接AHB对总线的规划似乎是比较好?(该外设统一用AHB
如果有描述不清楚的地方请告诉我,我再补充,谢谢。

网友:
一般是register接到AHB上,要是用APB还要有bridge

网友:
需要系统考虑,比如AHB和APB是同步还是异步的?如果是同步的,clock 频率是否一致还是分频的?系统其他的外设是AHB的还是AP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