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IA的输入阻抗怎么测?

楼主(2024-01-31):
家人们,CCIA的输入阻抗怎么测?

按照论文说的,那这个Zel是个复数?算出来的输入阻抗也是复数?
有没有大佬测过呢

网友:
应该是对比V1和V2经过buffer的正弦信号吧,后者不仅有幅度的衰减,还有相位差。不过感觉Chandrakumar的架构,主要还是容抗吧。

楼主:
考虑相位差和电容的话怎么算输入阻抗呢?

楼主:
那个V2和V1是看峰峰值吗?还是有效值呢

网友:
大概可以类似下面这个:
https://zhuanlan.zhihu.com/p/611281732
就是无源网络的传函,然后看相移和衰减

网友:
请问楼主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