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grid 到底要怎么修改才能被保存啊

楼主(2024-01-31):
想要设置0.005的grid,(默认是0.001)设置了之后保存在~/.cdsenv里,选了Tech Library。但是每次打开一个新layout,grid就又变回原来的数值。要怎么做才能修改成功?请教

网友:
procedure(MyTriggerSetGrid(arg)
envSetVal("layout" "xSnapSpacing" 'float 0.005)
envSetVal("layout" "ySnapSpacing" 'float 0.005)
)

deRegUserTriggers("maskLayout" nil nil 'MyTriggerSetGrid)
deRegUserTriggers("maskLayoutXL" nil nil 'MyTriggerSetGrid)
把以上代码保存为.il文件,load之后每次打开layout都会重新设置格点。如果pdk有其他方式设置无法修改格点的话,上面的代码没有效果。

楼主:
太感谢啦!!!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