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RTL2Netlist问题

楼主(2024-01-31):
大佬们好,想问下首先有一版RTL2Netlist 的formality是跑成功的,然后RTL改了一个模块的一处连线,如下图所示:

对应的Netlist也只改了这处的连线,如下图所示:

没有重新跑综合,可以直接比对RTL2Netlist吗?因为没有重新综合,所以没吃svf文件,然后我这边结果是failed的,报了别的模块failing,如下图:

是不是由于没有svf文件所以没法判断reg[0]和reg_0_一样啦?
请问可以这样比吗?我看别人是eco后能不跑综合直接比RTL2Netlist,是不是eco有特定的改网表的命令,不能直接像我这个一样改,所以formality他们能成功啊?

网友A:
要吃回原来的sv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吃回原来的svf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吃回原来的svf

还想问下我之前跑formality RTL2Netlist SUCCEED了,但是unmtached报告里有Ref LATCG,请问Ref LATCG是怎么来的?RTL里应该不会有这种综合插进去的latch啊,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下图里同一个模块里的,我知道Impl LATCG是综合插入的,是合理的。不知道这个Ref LATCG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