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 special wire of net vws&pin of cell 这个violation要怎么改

楼主(2024-01-31):
(图片)

网友A:
这是stdcell pin和net short了吗,cell能挪吗?或者net重新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stdcell pin和net short了吗,cell能挪吗?或者net重新拉一下

cell移动不了 版图出来就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B:
pin shape 和 VSS 短路了,
你这个cell 是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 shape 和 VSS 短路了,
你这个cell 是IP?

是个ip

网友:
那就最好动线,把电源线拉回去或者切掉。
可以再看看设计中的电源规划是否合理,IP上的电源线是否应该和core区分开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