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CO后formality

楼主(2024-01-31):
我是小白,在网上搜是ECO后做LEC,想问下ECO后能用formality检查RTL和网表吗,是不是ECO就没svf文件了,这样formality能比对成功吗?请大佬们赐教,谢谢!

网友A:
改动小的化应该能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动小的化应该能比过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