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指导CP PAD是个啥?

楼主(2024-01-31):
CUP (Circuit under Pad):pad下面放置电路

那CP Pad (Circuit pro pad):?
有没有大神了解

网友A:
就是pad下放置了器件,由于pad要外接bonding wire,考虑应力的影响。工厂会提供对于的设计规则要求你pad下必须放铺满的顶层金属和顶层孔以及次顶层金属,TV_1的孔不允许放在PAD下面,再下面就可以放置器件了。可能每家工厂的要求不一样,可以去rule对应的位置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pad下放置了器件,由于pad要外接bonding wire,考虑应力的影响。工厂会提供对于的设计规则要求你pad下 ...

CP意思是比CUP更过分一点,可以不在乎是啥器件和层次吗?比如放个LDO啥的,CUP是只能放对应PAD的ESD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意思是比CUP更过分一点,可以不在乎是啥器件和层次吗?比如放个LDO啥的,CUP是只能放对应PAD的ESD器件 ...

抱歉看错题目了,这个不了解

网友:
cp PAD 指的是cp探针测试用的P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看错题目了,这个不了解

CP 应该是chip probing 但是我找了半天也就这个比较符合,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