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代码中可以直接定义电源端口吗?

楼主(2024-01-31):
网表导入sos中之后需要手工添加电源信号,可以直接在代码中定义电源端口吗?

    inout               VSS             ,
    inout               VDD             ,

网友:
可以,就认成special signal net,一般数字电源地不会在代码中定义,会影响后端流程

网友:
在与工艺相关的网表级综合时会自动添加

网友:
可以的,注意用supply 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