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IC插值滤波器设计

楼主(2024-01-31):
准备用HB+CIC实现一个64倍插值,CIC的频谱显示没有滤除掉镜像,我尝试了把CIC这样的升采样改到其他值,依然没有效果,求大佬解惑。

网友A:
HB输出的波形正确吗?最后那个增益补偿值设置的正确吗?可以加好友讨论一下我也是做这个

楼主(2024-03-05):
引用 网友A:
HB输出的波形正确吗?最后那个增益补偿值设置的正确吗?可以加好友讨论一下我也是做这个 ...

QQ463499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