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后Die PVT一致性问题

楼主(2024-01-31):
PVT中的process特性是流片后mos管的速度特性,想请教下对于一个已经做好的Die,如果两个cell位置靠得很近,那它们process特性是不是也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是ff那么另一个大概率也是ff这种?工艺上是不是有这种规律?

网友:
是的,环境基本一致,位置也靠近,所以同一片上的差异一般用OCV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