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倍频器中选用PSS和HB两种仿真不一致结果求助

楼主(2024-01-31):
一个4倍频的倍频电路差分输入输出,第一级的倍频输入端接的是PLL的VCO输出,port输入端口阻抗为扫描PLL整体输出阻抗的复阻抗值(不知道这样是否正确),负载port设为100Ω。给的输入小信号默认为500mV的Vpk(后续还会扫描)。采用PSS和HB两个仿真分析结果差别很大,PSS的小信号感觉可以通过trans进入后续电路,HB的模式下输入端口的小信号无法通过。(此时怀疑是不是两个仿真模式有所区别造成的,还有这种倍频器的仿真设置搭建是否准确)蹲个大佬求指导

楼主:
有没有大佬能解答下疑惑啊,就是port端口里面设复阻抗和不设复阻抗为什么PSS和HB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2025-10-23):
port设置复阻抗相当于在port外面串联了一个电感or电容,是不算在port里的,对内看port里仍然只有实部电阻,对外看会多一个电感or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