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脚本

楼主(2024-01-31):
求一个SKill 脚本:

可以实现, 在同一层里面,用鼠标框选两块同层的metal,这两块, 然后就会自动连上, 最好可以给个option去调最小间距过drc。
如下图, 两块power grid 没有match, 通过框选(红色的), 然后自动生产path去连接两块power grid。

感谢,感谢!

网友A:
通过坐标来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坐标来处理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因为是新手,所以难点可能是去找function,调相关函数, 所以,想求一个现成的,或者类似的,可以改改。

楼主:
是这power grid,不是metal,可以框选空白部分,生成一个path在中间,然后其余的path能够自动连接到中间这个path。或者可以输入左上右下的坐标。然后实现相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