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提取寄生的Flow有人跑过吗?

楼主(2024-01-31):
想请教几个问题,QRC需要的lvsfile和procfile是必须要自己生成一遍吗?我看工艺厂提供的文件中有(虽然试过有问题),这些文件是吗?
下面是工艺厂提供的文件

网友A:
光在这问,也不说清楚有哪些文件,没法回答哦

网友B:
你这个那家工艺都不说,那个工艺节点也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在这问,也不说清楚有哪些文件,没法回答哦

不是写了lvsfile和procfil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那家工艺都不说,那个工艺节点也不说,

通用的flow需要知道具体哪家工艺吗?

网友B:
每家都不一样,还没有听说有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家都不一样,还没有听说有通用的

我说的是流程方法论不是通用的吗,难不成每一家QRC的流程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写了lvsfile和procfile吗?

那你倒是直接使用撒,何必在这问?我也知道有lvsfile和procfile,可是你的techfile具体有哪些我们知道吗?文件是否齐全我们知道?你不会以为光这两个文件就够了吧?你有run流程的配置文件吗?好心和你说,你倒是觉得我们眼瞎看不到你说啥,论坛里也有流程介绍,自己耐心去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倒是直接使用撒,何必在这问?我也知道有lvsfile和procfile,可是你的techfile具体有哪些我们知道吗 ...

”想请教几个问题,QRC需要的lvsfile和procfile是必须要自己生成一遍吗?我看工艺厂提供的文件中有(虽然试过有问题),这些文件是吗?“
①我有写直接用这两个文件有问题,具体问题在下面。
问题描述:
_procfile文件是工艺库里找到的,qrcTechfile分解出来的也是这个。vim打开是乱码。不知道是文件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②我当然知道整个QRC提取寄生的过程肯定不是这两个文件就够了。
任何流程不都得一步一步来,第一步都没走通直接走最后一步?现在才第一步啊,我的问题问的是"QRC需要的lvsfile和procfile是必须要自己生成吗?“,我不知道这两个文件需不需要和设计本身挂钩,如果仅是具体某个工艺里定义的一些层次关系且和设计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厂商有提供,理论上直接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倒是直接使用撒,何必在这问?我也知道有lvsfile和procfile,可是你的techfile具体有哪些我们知道吗 ...

答非所问啊,我问的啥,你答的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