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需在macbook上面安装virtuoso618

楼主(2024-01-31):
有没有啥好法子啊?

网友:
虛擬機,或者雙系統

网友A:
mac一般是远程用实验室的服务器吧,在mac上捣鼓个linux虚拟机再装eda软件都够呛

网友:
还是找个正经RHEL服务器吧,mac上装EDA属于自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一般是远程用实验室的服务器吧,在mac上捣鼓个linux虚拟机再装eda软件都够呛 ...

实验室的服务器,上传下载,太不方便了,太不自由了!

网友:
mac的m芯片,virtuoso支持arm芯片吗,这是个问题
要是可以的话我也想整一台mac了,续航还是太香了,出门路上随便用

网友B:
最好的方案是利用旧电脑整一个群晖系统,然后安装docker-centos在群晖系统上,然后安装cadence tools in centos-docker. macbook就可以直接用了。速度相当好,还不影响MacBook的使用。

网友:
安装个vmware,本站下载个安装了virtuoso618的虚拟机直接打开用就可以了。不过使用感觉可能比服务器差很多。

网友:
只能虚拟机,但是自从换了m2芯片,应该是连虚拟机都用不了了,别折腾了。AMD的CPU有些软件都不行

网友(2025-03-30):
求问有没有lna64的virtuoso,网上下的都是lna86的不兼容呀

网友C:
求问有没有搞定,我想M4上跑个virtuoso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问有没有搞定,我想M4上跑个virtuoso

https://bbs.eetop.cn/thread-885537-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ttps://bbs.eetop.cn/thread-885537-1-1.html

这个方法可以在mac上面用吗???我试了怎么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方案是利用旧电脑整一个群晖系统,然后安装docker-centos在群晖系统上,然后安装cadence tools in ce ...

大佬你有试过吗?方便出个教程啥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可以在mac上面用吗???我试了怎么不行啊

我可以啊,哪里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啊,哪里有问题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显示无法启动vnc

mac下载vnc viewer,这个docker虚拟机第一次进入启动直连就能进啊。docker desktop的设置启动虚拟化就能用了。docker run的时候加入port了么、?你在哪一步出现的这个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显示无法启动vnc

你是在终端直接启动virtuoso了?需要在vnc viewer里打开local host:端口号进入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在终端直接启动virtuoso了?需要在vnc viewer里打开local host:端口号进入桌面的
...

我是在vnc viewer里面操作的,但是一直都连接不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ac下载vnc viewer,这个docker虚拟机第一次进入启动直连就能进啊。docker desktop的设置启动虚拟化就能 ...

run语句就是下面这个语句,直接copy的

docker run -it -p 5902:5902 --hostname lizhen --mac-address 02:42:ac:11:00:02 phyzli/centos8_xfce4_tigervnc_virtuosoic617_mmsim15_calibre2015
然后就进去了,再设置vnc后生成的log文件里面会有error,感觉正常不会有error,不知道是不是max兼容性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run语句就是下面这个语句,直接copy的

这个虚拟机的确vncserver有时候有问题 不过我没遇到你这个问题唉,你是更改port了?有的被linux指定影射了没法使用,使用的port要和docker run指定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虚拟机的确vncserver有时候有问题 不过我没遇到你这个问题唉,你是更改port了?有的被 ...

应该是没有改,我的步骤和语句和他的都一样

网友(2025-04-30):
朋友们,我用mac mini4安装cadence的时候直接报错了,网上的cadence版本都是X86的,cadence提示必须要安装arm版本的cadence才行,所以我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