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差分电路的CMRR

楼主(2024-02-01):
这个电路的CMRR是 gm1*(r02//r04)*gm3*2RSS。
Adm =gm1*(r02//r04)
为什么Acm是1/(gm3*2RSS)?

请教是怎样求的,或者思路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看作把输出节点和M3的gate短接在一起了。当成源级负反馈的共源放大器近似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看作把输出节点和M3的gate短接在一起了。当成源级负反馈的共源放大器近似算的。 ...

这样的话,是可以得出这个结果

但是为什么可以这样看呢?---M4的drain ΔV和M3 drain 端ΔV一样变化?感觉不那么manke s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