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中的一个逻辑问题,回调的回调是什么?

楼主(2024-02-01):
一个skill的二次开发问题
源库中,cell1的pcell和cdf还有callback都是定义好的,我需要引用cell1的内容,创建cell2的新的结构,但是引用的cell1的参数w是带有回调的,而它显示在cell2的面板上也是回调的。
所以我不是很搞得清楚,这个回调的回调要怎么去做同步?

在执行的时候,它的触发顺序是这样的么?

cell2的面板中,用户设置(w=2u M string)--->触发cell2的回调函数 (w=2u float)的值-->参数值引用的值,作为实例,调用和覆盖到cell2的pcDefinePCell的Parm定义--》cell2中调用cell1并打散-->cell2的变量 (w=2u float)作为cell1 的pcelldefinePCell的参数 (w=2u float),执行创建图形和打散命令,但不触发cell1的回调-->在cell2中可以读取到cell1的cdfid1中的内容,此时有触发cell1的回调么?

我要如何做,才能让两个cell的回调同步复制cell1的回调结果呢?

网友A:
callback函数是指人机界面的元素被改动或者触发之后在后台自动执行的一个函数,你的callback同步还是不同步,取决于你规定的callback函数做的事情一样还是不一样了,你可以让它做同样还是不同的事情,都看函数怎么写了。照这个思路去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lback函数是指人机界面的元素被改动或者触发之后在后台自动执行的一个函数,你的callback同步还是不同步 ...

能详细说一下么,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思路。callback的引用原理我指导,就是不知道怎么调整成连同的调用,而不会变成回调的回调这种死循环。

网友:
cell2中调用cell1并不需要打散,打散cell1的pcell属性就没了。

在pcDefinePcell()的“body_of_code"中用dbCreateParamInst()调用cell1,传入一个cell2提前定义好的cdfParam给cell1,就能触发cell1的callback,相当于在layout界面直接调用cell1然后在属性面板修改属性值,正常的触发cell1的call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