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 DUT代码使用verdi看信号波形问题

楼主(2024-02-01):
小白想请教各位大佬。
现在在做一个练习,就是验证一个systemverilog编写的dut,结果用verdi打开波形之后,一些信号根本不能像verilog那样ctrl+w加入到波形窗口,请问大佬们,这些信号的波形是不能看吗?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波形dump层次不够,或者是二位数组的信号,没有加dump的选项

网友B:
可以把所有信号都dump一下看是否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所有信号都dump一下看是否有哦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波形dump层次不够,或者是二位数组的信号,没有加dump的选项

好的,谢谢

网友:
也有可能verdi编译的代码文件和波形用的不一致。。。。。。

网友:
打开的时候加一个-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