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自带的d触发器输出一直不变

楼主(2024-02-01):
用cadence自带的d触发器做一些小实验,但是发现就算d一直是高电平,输出还是低电平,是为什么呢,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电路设置如图

网友A:
你参数没填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数没填对。

感谢指点!具体是哪个参数有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具体是哪个参数有问题呢

vtrans=2.5,输入1V,当然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rans=2.5,输入1V,当然是低电平。

我把时钟改成0-1方波,vtrans和vtransclk都是05,但还是不对

网友B:
为什么会变呢,d触发器的作用就是clk沿来的读输入的值,并把它送到输出端,你不管clk什么时候来你的输入都是1,他咋变呢

网友:
你至少让你的输入有点变化你才能看出输出的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变呢,d触发器的作用就是clk沿来的读输入的值,并把它送到输出端,你不管clk什么时候来你的输入都 ...

我的d给的是1,但输出的q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