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DAC着重注意SFDR性能?我有以下想法

楼主(2024-02-01):
从定义上来说:我有个疑问?请各位帮忙解答:SFDR=输入信号的能量/输出的二次谐波的能量 or SFDR=输出信号的能量(也可以说是一次谐波)/输出的二次谐波的能量?还是都不对呢!!!

关于为什么是优化SFDR而不是优化SNR、SNDR、ENOB、THD?

我的理解如下:
SFDR的定义里面描述的实际上是某一信号的能量与输出的二次谐波的能量的比值;而优化SFDR应该是通过各种方法来降低二次谐波的能量叭;而谐波的次数越高,能量是越小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二次谐波降低了,那么SFDR自然也就提高,假如二次谐波能量为0,那么SFDR直接趋于无限。SNR的定义是输入信号的能量与噪声能量的比值;若不考虑量化噪声外的噪声:SNR=6.02N+1.76;即SNR与DAC的位数是相关的,从SNR的定义即可知道,改善SNR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降低量化噪声,即增加ADC的位数,是ADC哦,不是DAC!!!而SNDR的定义是输入信号的能量与噪声能量、若谐波能量趋于0,那么SNDR不也跟着提高了吗?而ENOB呢,同样根据定义ENOB=(SNDR-1.76)/6.02;SNDR增加了,ENOB不就增加了嘛。最理想的情况就是除了输出信号,没有其余的谐波,即二次谐波能量为0,那么SNDR=SNR;ENOB=N!!!THD的定义呢!所有谐波能量的总和与输入信号能量的比值,又是谐波???如果没有谐波,那THD是不是也就为0了呢!

综上所述,提高SFDR即可间接提高DAC的其余动态性能!!!
个人学习笔记,请各位指正!谢谢!上一篇文章描述了SFDR的简单估算,但是通过查询资料发现,通过增加辅助校准电路是可以进一步优化SFDR的;目前正在学习中.......

网友(2024-07-27):
有哪些优化SFDR的方法呢,有论文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