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电流镜的匹配方式

楼主(2024-02-01):
为什么7:电流镜的匹配方式。
(1)      基准管子置于中间;若多个,可放两边(中心点在接近中间的位置);若电流镜长度非常短,个数少,则随意。
(2)      ABBA匹配的电流镜不妨与整体电流镜边缘;若置于边缘,加DUMMY.
(3)      匹配要求高的时候,S/D端不可合并,且两端一致。
注意:电流镜的gate尽量不走除gate外的金属线;
电流镜走线在管子间隙走,注意不要压到沟道。
电流镜的DUMMY管子电位连接方式:
对于要求比较高的  几个管子加DUMMY 比如说 差分对管了 电流镜了 匹配电阻 匹配电容等等  对于mos管衬底接在一起 DUMMY的G D S B 都接衬底电位就行了.
(1)      DUMMY管子与电流镜管子共源共珊,D端悬空,衬底接衬底电位。

网友(2025-08-31):
请问第三点的注意里面写道电流镜的gate不走除gate的金属线,意思是说gate的走线最好走gate也就是poly上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