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的二维队列如何注册 ?

楼主(2024-02-01):
UVM中貌似没有注册二维队列的宏,只有支持一维队列的`uvm_field_queue_enum的注册方式,请教大佬二维队列如何注册 ? 非常感谢解答!

网友A:
注册了干嘛,field有什么独特的功能吗

网友B:
这样就行:
foreach(m[i,j]) begin
  `uvm_field_int(m[i][j], UVM_ALL_ON)
end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C:
4#的方式是可以的,但是当数组的size过大时,效率会有影响,所以可以考虑自定义do_print, do_copy, do_compare等函数设定二维数组的各个function,也可以考虑自定义一个类似的field automation的mac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行:
foreach(m) begin
  `uvm_field_int(m[j], UVM_ALL_ON)

这样注册的方式,打印不出来索引号,而且也无法clone,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4#的方式是可以的,但是当数组的size过大时,效率会有影响,所以可以考虑自定义do_print, do_copy, do_comp ...

这样没法打印队列的索引号,也没法clone。

请问怎么自定义do_print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册了干嘛,field有什么独特的功能吗

uvm的一种机制,可以看看[UVM]一文讀懂UVM field_automatio機制_sv 队列 ·uvm_field-CSDN博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没法打印队列的索引号,也没法clone。

请问怎么自定义do_print呢 ?

1. 队列索引号如果想打印,你需要修改do_print,使用uvm_printer的自带函数进行打印,比如print_generic这个函数,详细你可以看看uvm_printer的内容
2. 另外猜想你想打印索引号的用意是想进行比较两个多维数组?如果这种需求,更推荐修改do_compare函数,比较时只打印fail的数组元素index
3. clone印象中最终调用的就是do_copy这个函数(这个不确定了,建议去看下uvm source code),因此只要定义了do_copy就能够完成clone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