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突然有个疑问:level shift的结构以及尺寸是如何选择的?它需要验证什么性能呢?

楼主(2024-02-01):
LSH是一个很简单的电路,但是我就想,如果换成我自己从一个MOS开始搭建的话,可能结构是没问题,但是性能如何呢,就不好说了或者说大家一般是通过验证什么性能来确定每个器件的尺寸呢?以及是由什么性能来衡量一个LSH的好坏呢

网友A:
我只知道要保证上下拉的强度关系,高电源域上拉要弱,低电源域下拉要强,避免翻不过去,带载能力不能太差,其他只能让大佬来解答

网友:
这是一篇LS的论文的指标对比,可见delay power以及area是主要关系的指标。
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指标侧重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要保证上下拉的强度关系,高电源域上拉要弱,低电源域下拉要强,避免翻不过去,带载能力不能太差, ...

学习,感谢感谢

网友B:
LSH 应该是要分别高速和低速的 高速的话是需要关注延时的

楼主(2024-04-23):
引用 网友B:
LSH 应该是要分别高速和低速的 高速的话是需要关注延时的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