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温度补偿

楼主(2024-02-01):
用传统的电压模式结构的带隙基准产生的电压,温度系数在20左右,如何在该结构的基础上增加补偿电路呢,在不将电阻修改成pmos的情况下,向大佬们请教

网友A:
找一些高阶校准的论文,20ppm基本就是一阶校准完只剩高阶曲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些高阶校准的论文,20ppm基本就是一阶校准完只剩高阶曲率了

刚才增加了一个二阶补偿,减少了一点,18了,是不是还得整高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