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 R7 violation

楼主(2024-02-01):
各位大佬,TMAX的R7违例要怎么看是不是违例了?ug上面的debug方法有点没搞懂,到底是看connection 连接的sccompin跟网表有没有对上还是sccompin有没有跟spf描述的scan_in连接?

楼主:
还有就是DC进行compile之前是能跑通的,compile之后就一堆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DC进行compile之前是能跑通的,compile之后就一堆问题

执行compile之前因为edt放在顶层,用了set_dft_location也只能将压缩和解压缩放进已有的电压域,剩下一个decoder_inst孤零零的在5v域,直接创建电压域还创建不了,只能用group将decoder_inst包起来,方便设定ls和iso的策略。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有没开shift power control,开了的话,检查一下spc的控制信号是不是constant没设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开shift power control,开了的话,检查一下spc的控制信号是不是constant没设对; ...

shift power control是说iso_en吗?iso_en在DFT模式下是关闭的。spc控制信号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shift power control是说iso_en吗?iso_en在DFT模式下是关闭的。spc控制信号是什么? ...

不知道你插OCC/EDT的工具是啥,S的工具testMAX有一个IP是用来控制shift power的,这个IP有开关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插OCC/EDT的工具是啥,S的工具testMAX有一个IP是用来控制shift power的,这个IP有开关就是这个; ...

用的是DC,你是说DW_decoder_inst?或者是说插入的edt的sangeip里面除了压缩器和解压缩器剩下的那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DC,你是说DW_decoder_inst?或者是说插入的edt的sangeip里面除了压缩器和解压缩器剩下的那个? ...

spc指的是shift power control,设了这个以后可以控制scan chain在shift过程中由于01翻转率过高带来的较大功耗,你可以在手册里搜一下,看一下是什么东西。不过看起来你不知道这个,那么你报错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c指的是shift power control,设了这个以后可以控制scan chain在shift过程中由于01翻转率过高带来的较 ...

有个问题想问,compile应该不会改变逻辑,那为什么compile之前能pass,compile之后就过不去了?port和edt以及occ都设置了dont_touch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想问,compile应该不会改变逻辑,那为什么compile之前能pass,compile之后就过不去了?port和edt ...

compile一般不会优化这种逻辑,可以看下dc log,再不放心可以跑个fm对比一下;

普通模式的scan ATPG跑pass了吗,顺序可以按照stuck at scan ->  stuck at sccomp -> transition scan -> transition sccomp去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