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设计中定点小数的表示和存储

楼主(2024-02-01):
各位佬们,我想数字实现BN-layer(批归一化)的功能,其中涉及到verilog定点小数的表示和加减运算,前仿波形中可以更改radix为real查看小数,但是我如何让综合出来的电路知道我输出的二进制数是小数,如何设置小数点的位置呢,因为后续计算要用到BN层输出的小数

网友:
电路应该是不知道的,你需要多少精度,用加法器和乘法器运算就要保留多少精度,比如说要表示1+1/2+1/4+1/8,你可以选择用10,那就是数值2, 0位小数,只需要2bits;也可以选择用01111,即3位小数,需要5bits;保留0~2位小数都会损失精度,但是另一方面减少了电路复杂度,看你怎么选了。

网友:
这个与算法的定点方案有关吧,比如16bit的有符号数,整数位5(包括符号位),小数位11,那么就可以表示为s(16,5)

网友:
RTL实现的时候定点数小数点位置是记在“心里面”,中间计算的信号位宽对齐和扩展方式根据规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