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in boost运放的零极点对问题

楼主(2024-02-01):
如上图所示,现在dc工作点正确,运放增益带宽相位裕度也正常,但是这个gain boost环路的零极点对通过加大负载电容,调整运放输出连接的管子的gm都没用,请问各位有经验的人怎么搞零极点对?

网友A:
额外零极点是由辅助运放引入的,可以调整辅助运放的跨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外零极点是由辅助运放引入的,可以调整辅助运放的跨导

这个零点在1Hz,这很要紧吗,辅助运放改gm,静态工作点也会变,而且移动不了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外零极点是由辅助运放引入的,可以调整辅助运放的跨导

这个零点影响到主运放了,很重要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给我的PM恶化了40°,准备下周去请教一个教授,如果有答案我再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给我的PM恶化了40°,准备下周去请教一个教授,如果有答案我再回复你 ...

我这个零点并没有影响相位裕度你看看,你是不是没有把辅助运放的gbw设定在主运放3dB带宽和主运放次极点之间?

网友:
蹲一个答案

网友:
敦一個答案

网友(2025-09-22):
大佬您这个设计gainboost的具体流程是什么呀?有什么需要考虑的细节吗?  我这个gainboost每个小的都稳定,但是合到一块就很难看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你这样没意思上面讲解的文献吗?真诚求教!!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给我的PM恶化了40°,准备下周去请教一个教授,如果有答案我再回复你 ...

大佬您这个设计gainboost的具体流程是什么呀?有什么需要考虑的细节吗?我这个gainboost每个小的都稳定,但是合到一块就很难看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你这样没意思上面讲解的文献吗?真诚求教!!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