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7.9系统拷贝文件的过程中会卡顿,拷贝完成后就又不卡顿了

楼主(2024-02-01):
以前调整过io的设置。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说明IO小了,再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IO小了,再调大

我是调大后变卡了。
会不会是不能调大,调大之后,该应用就会占用更多io,导致其他应用IO分配不足,进而导致卡顿呢。

网友:
得根据硬件资源来设置一个合理的值

网友:
  拷贝卡顿的时候,看看CPU、内存、swap利用率。另外是,网络拷贝吗?

网友:
多半内存小了。 硬盘又是低速的机械硬盘

网友:
怎么调整IO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