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调用器件时报错"unable to get the device property table!"

楼主(2024-02-01):
将smic18mmrf库导入cadence以后,调用其中的大部分器件都会有"unable to get the device property table!"的报错,只有少部分器件(基本都是参考类器件比如n18_ckt_rf)可以正常调用。求助应该如何解决QAQ

网友:
看看是不是库路径下的辅助文件没有找到,比如libInit*.il 文件; 或者就是整个PDK没有加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