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项目要求LDO负载电容变化范围100倍正常吗?

楼主(2024-02-01):
看的论文中带片外电容LDO电容都是固定的
但有个项目要求负载电容0.1u-10u范围内都能工作,而且对指标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这么大的电容范围环路稳定性就是问题,更别提全部满足指标要求了。愁~
可能是我少见多怪,这样的要求正常吗?

网友:
如果你主极点放在功率管输出端,那么你保证0.1u能稳定的情况下负载电容越大越稳定,如果你是主极点在内部的动态零极点补偿,确实可以在上下一个范围内也能稳定。

网友:
Cap Free LDO 就电容 10p~ u 都能动.. 现在挂电容ldo  esr mlcc m ohm 电解 esr 都可滤到的 ,电容0.1u ~ 10u 都很常见.
cap free 范围就更大.

你跟我说论文?
你在开玩笑吗  ,  很多paper 都不考虑能否量产 yield rate   的..很多paper 就只發 paper用

网友:
感觉挺难的。。。如果负载电流变化范围大,0.1uF负载电容很难保证你的输出极点是主极点。负载电容更大还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p Free 的LDO 就电容 10p~ u 都能动.. 现在挂电容ldo  esr 从 mlcc m ohm 到 电解 esr 都可滤到的 ,电容0 ...

大佬,膜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 Free 的LDO 就电容 10p~ u 都能动.. 现在挂电容ldo  esr 从 mlcc m ohm 到 电解 esr 都可滤到的 ,电容0 ...

关键是要FVF结构,快慢环主极点不一样,输出极点在两个环分别是主次极点来回跳

网友(2024-06-17):
引用 网友A:
Cap Free 的LDO 就电容 10p~ u 都能动.. 现在挂电容ldo  esr 从 mlcc m ohm 到 电解 esr 都可滤到的 ,电容0 ...

大佬 有这类论文分享吗

网友:
要看业界产品,TI好几年前就已经可以百倍电容范围兼容了

网友:
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