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SDM 3阶CIFF可以做到多少有效位数?

楼主(2024-02-01):
如果OSR=128或者256,3阶CIFF架构可以实现多少有效位数的?目前仿真OSR=128时,有效位数只有15位,OSR=256时也才16位,似乎性能有点差;

网友A:
应该还要看量化器位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要看量化器位数的

你好,是1bit量化器的

网友A:
估计理想模型能接近19位,考虑非理想效应实际电路搭出来可能会掉个二三位

网友B:
嗯3阶1bit无前馈128x也就18位到头了,加上CIFF的帮助...1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3阶1bit无前馈128x也就18位到头了,加上CIFF的帮助...1位?

OSR=128,实际电路能仿真到18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理想模型能接近19位,考虑非理想效应实际电路搭出来可能会掉个二三位 ...

那这样实际只能做到16位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实际只能做到16位嘛?

这应该就要看你电路具体的优化了吧,感觉可以先simulink建个模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OSR=128,实际电路能仿真到18位不?

不能

毕竟较小OSR的SDM,器件噪声、电路的信号建立,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占比是相当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

毕竟较小OSR的SDM,器件噪声、电路的信号建立,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占比是相当大的。

好的,明白

网友(2024-03-08):
请问你的电源供电电压是多少哇,用的是什么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