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24-02-01):
安装了IC618后,无法从windows直接把pdk拖拽过去

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嘛?求解答

网友A:
虚拟机开个共享文件夹呗

网友B:
从windows把PDK移动过去?使用VMware的话可以在设置中打开共享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windows把PDK移动过去?使用VMware的话可以在设置中打开共享文件夹。

我试着打开了一下,但是这样的pdk在虚拟机不显示,虽然可以通过命令行查看到,而且会导致原有的工艺库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开个共享文件夹呗

我试着打开了一下,但是这样的pdk在虚拟机不显示,虽然可以通过命令行查看到,而且会导致原有的工艺库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啥意思,什么叫原有工艺库消失。以前都没有这个工艺,怎么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