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verilog的头文件何时用?

楼主(2024-02-02):
    verilog头文件 是不是不能包含有 module,除了有module的verilog文件不能当头文件外,其余verilog的文件(比如 包含宏定义、function的文件)都可以作为头文件吧 ?

网友:
verilog头文件可以有 module
verilog 唯一的要求是每个module 只有一个定义

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1. 只包含头文件一次
2. 在你的头文件中设置一个 ifdef 保护
类似

`ifndef SOME_DEFINE__SV
`define SOME_DEFINE__SV

module blah_blah

`endif

网友:
include的含义,就是把头文件的内容复制到当前位置,所以当前文件里能有的,头文件里也能有

网友A:
2008年5月10号你就注册了,这都快16年了,怎么还问这种问题,转行干IC/FPGA了?

网友:
从通常的设计习惯上讲,Verilog头文件只包含宏定义和/或函数定义,设计文件在适当的地方include头文件,并且保证头文件定义内容作用域限制在当前设计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8年5月10号你就注册了,这都快16年了,怎么还问这种问题,转行干IC/FPGA了? ...

哈哈哈,估计刚刚想起来账号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