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 dynamic & static method报出来的static power,current不一样

楼主(2024-02-02):
请教大家,目前在用voltus进行功耗分析,目的评估下数字电路的功耗情况,消耗电流大小,以此数据为前级LDO 提供多大的电流能力作参考。我用同一个vcd文件进行分析,时间长度为200us,第一次选择method为dynamic_vectorbased, 第二次为static。这两种分析方法下工具都会报出来static_power.rpt和电流值static_vddd_digcore.ptiavg,发现两种method下计算出来的电流值不一样, 其中method=dynamic_vectorbased时,电流static_vddd_digcore 为2.7mA, 而在method=static时, 则为3.8mA。不太明白两者的结果为什么会不一样(原本以为他们会一样的,报的都是static power),最后究竟以哪个为准?明白的朋友帮忙解惑下,谢谢。

//----------------------------------------------------
set_dynamic_power_simulation -resolution 100ps

set_power_analysis_mode \
    -analysis_view       ${analysis_mode} \
    -corner              cmax \
     -disable_static      false \
     -write_static_currents true \
     -binary_db_name      power.db \
     -create_binary_db    true \
     -method              ${method} \
     -report_missing_nets true

   read_activity_file -reset
    read_activity_file \
      -format VCD \
      -start $vars($mode,start) \
      -end   $vars($mode,stop) \
      -scope $vars($mode,scope) \
      $vars($mode,vcd)
    #-----------------------------------------------------------------------
    # Delete and define output directory
    #-----------------------------------------------------------------------
      .....
    #-----------------------------------------------------------------------
    # run power analysis
    #-----------------------------------------------------------------------
    report_power -rail_analysis_format VS -no_wrap -outfile static_power.rpt
//--------------------------------------------------

网友A:
dynamic 应该是分析了PGV里面的电流所以才不一样的,我们一般是看static跑出来的 那个是从lib来算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dynamic 应该是分析了PGV里面的电流所以才不一样的,我们一般是看static跑出来的 那个是从lib来算power ...

谢谢您的回复。 static跑出来的static power 从lib中来算power, voltus manual中介绍的也蛮详细, 相对容易理解。就是对dynamic 方式报出来的static power还是没有彻底明白,您提到dynamic 应该是分析了PGV里面的电流所以才不一样的, 能方便再帮多介绍下吗,谢谢

我在help中查询到关于report_power的介绍,根据介绍感觉是允许在dynamic 分析模式中报出static_power,也就是average current的情况,就可以不用再去static 分析模式中来report_power了。基于这个我想到的,如果是同一个vcd文件用来跑dynamic 模式分析和static 模式分析,他们得到的static power, average current想象是一样的。所以这点困惑了。
report_power:
The report_power command allows generation of multiple power reports with a single report_power command. This allows you to generate all the static reports during dynamic analysis, and removes the need to run incremental report_power in static power analysis using a Verilog netlist. By default, a detailed power summary report, and a short summary will be printed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reports.

网友B:
Cadence给了一个比较模糊的解释,把static的设置改一下:
set_power_analysis_mode -method static -static_netlist def
默认-static_netlist是verilog。
我自己做了实验,发现还是不能完全对上dynamic。
Total Internal Power 完全一致。
Total Switching Power 差别比较大。
Total Leakage Power 完全一致。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的设置有问题,明天再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static跑出来的static power 从lib中来算power, voltus manual中介绍的也蛮详细, 相对容 ...

我是觉得 PGV里面的电流也会被拿来算power或者是current 再去拿来去rail分析

至于机制 你需要咨询AE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给了一个比较模糊的解释,把static的设置改一下:
set_power_analysis_mode -method static -static ...

Hi Jack, 感谢您提出的意见指定static_netlist为def,  set_power_analysis_mode -method static -static_netlist def, 学习了
然后重新跑static method的分析,最后static power结果就和dynamic method中报出的static power(internal power, switching power, leakage power)是完全一样的了。我的理解,基于DEF 分析的结果要比基于verilog netlist的应该更为精确, 因为DEF中包含详细的版图物理信息。

附带help中的对-static_netlist的释义:
set_power_analysis_mode
//-----------------------------

-static_netlist {verilog | def}
Specifies to perform static power analysis using a Verilog or DEF only neltist.
By default, the static power analysis is performed using the Verilog netlist as the primary netlist. Using this parameter, you can specify DEF when a DEF netlist with logical connectivity is available, and use it as primary and not consider the Verilog netlist.
This parameter is also enabled when set_rail_analysis_mode -report_power_in_parallel is true for static power computation.
Default : verilog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得 PGV里面的电流也会被拿来算power或者是current 再去拿来去rail分析

至于机制 你需要咨询AE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 Jack, 感谢您提出的意见指定static_netlist为def,  set_power_analysis_mode -method static -static_n ...

FYI -- 我这边修正了脚本,也得到了完全一致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I -- 我这边修正了脚本,也得到了完全一致的数值。

太好了,谢谢。

网友C:
我个人理解static mode计算的功耗模型是提取为电阻模型,而dynamic是RLC模型,所以两者得到的功耗会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理解static mode计算的功耗模型是提取为电阻模型,而dynamic是RLC模型,所以两者得到的功耗会有所不 ...

谢谢,这里主要确认的是dynamic 分析模式可以顺带分析static power. 经过上面的验证确实是Jack 指出的, dynamic 模式用的是def,自然也是基于def分析出static power。而在static 分析模式中,-static_netlist 默认是verilog netlist,  只要在static 分析模式中将该option -static_netlist 设为def, 最后就能得到static 分析模式报出的static power和dynamic分析模式中顺带分析出的static power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Hi Jack, 感谢您提出的意见指定static_netlist为def,  set_power_analysis_mode -method static -static_n ...

所以可以理解为是因为dynamic模式分析static power时netlist用的def,而static模式分析static power默认是netlist导致的static power不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可以理解为是因为dynamic模式分析static power时netlist用的def,而static模式分析static power默认 ...

是的

网友(2024-09-24):
相当不错的一个帖子,谢谢你们的交流指导

网友E(2025-05-23):
引用 网友A:
dynamic 应该是分析了PGV里面的电流所以才不一样的,我们一般是看static跑出来的 那个是从lib来算power ...

dynamic的电流不是在power阶段产生的吗,power阶段没有导入pgv,电流是怎么来的?

网友F(2025-08-07):
引用 网友E:
dynamic的电流不是在power阶段产生的吗,power阶段没有导入pgv,电流是怎么来的?
...

他这个地方计算的static power value应该还是基于Switching/internal/leakage的算法,power计算方式在static / Dynamic 应该是一样的,dynamic rail analysis用到的 current waveform 跟这个 static power 的S/I/L 还不一样。即使你这个有带电流信息的PGV 进去,static power value 还是基于一样的算法从lib里面抓取信息。vector一致,static power value应该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这个地方计算的static power value应该还是基于Switching/internal/leakage的算法,power计算方式在sta ...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