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压摆率

楼主(2024-02-02):
1、关于压摆率大信号带宽,我理解的是假如运放的输入是一个大信号正弦波,那这个正弦波的最大斜率(A*W)不能超过压摆率,否则运放的输出跟不上输入的变化,原因是一旦超过SR限制,输出级的电流全部用来充放电,输出就会失真。但是为什么小信号就不会受到压摆率的限制?假设一个极小的信号的最大斜率超过压摆率呢?那这个压摆率的单位是什么,V/us吗?它和带宽有关系吗?
2、这个压摆率和带宽有什么关系?它和小信号带宽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首先假设输入信号是三角波(接近正弦信号,也好分析),它的频率是f,周期是1/T,幅度是Vm,那么它的摆率=Vm/(T/4)=4fVm。可以看到小信号的f和Vm都与其斜率有关。
    假设该信号输入一个放大器,经过放大后,输出了Vout=AVm。运放的增益A也有频率响应,A=Adc/(1+f/f0)。故输出信号的摆率是SRout=4fVm*A=4fVm*Adc/(1+f/f0),f0为-3dB频率,所以SRout=4Vm*Adc*f0。
    目前就分析到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假设输入信号是三角波(接近正弦信号,也好分析),它的频率是f,周期是1/T,幅度是Vm,那么它的摆率 ...

学到了

网友(2024-06-18):
学到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