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 timing 问题求助

楼主(2024-02-02):
目前遇到一个比较奇怪的timing path, 求助大家指点下, 非常感谢

请问 pad 在innovus 中变成了timing path 中 经过的一个点,这正常吗, through pad 之后, delay 增加了几十ns (slew 很大) , 出现了很大的timing violation .
正常情况下, pad 不应该是timing path 的起点或者终点吗, 怎么会像组合逻辑一样变成一个through cell 吗 ?

楼主:
是从pad 的OE 端进去, 从C 端输出的, 经过pad , delay 增加了几十ns

网友A:
可以让前端看看,是不是false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让前端看看,是不是false path

请问对于pad , 一般会设置false path 来禁止出现这种through pad 的情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从pad 的OE 端进去, 从C 端输出的, 经过pad , delay 增加了几十ns

这个PAD lib怪怪的,正常都没见过这种timing

网友A:
有的,一般是使能端与c端之间会设置disable timing arc来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一般是使能端与c端之间会设置disable timing arc来打断

好的 我确认一下,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PAD lib怪怪的,正常都没见过这种timing

对的, 见到的 OE到pad , 和pad 到C 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