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ch up问题

楼主(2024-02-02):
在没有空间的情况下,这种latch up 怎么修改

楼主:
这是错误描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错误描述

这图片翻着的,过于离谱了。脖子断了

网友:
我恨不得倒立过来看

网友A:
直连PAD的模块和内部模块分开,单独包环

网友:
T_gen3 工艺里,你真接了IO pad N/PMOS, 这条你得修掉。

网友:
能否提供更多的信息,例如绿色线报错位置的对象是都为同一个电位的器件吗?报错对象有什么类型的器件?全为Core Device吗?单纯一个报错无法了解怎么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连PAD的模块和内部模块分开,单独包环

怎么修:拉开距离,或者接 IO 的MOS接 200 ohm电阻, 这要看电路设计允许否。
1. NMOS 接IO, 则内部的pmos 与 此 Nmos 拉开到23um. 中间放电阻,电容,nmos都可以呀。

2. PMOS 接IO, 则内部的nmos 与 此 Pmos 拉开到23um. 中间放电阻,电容,pmos都可以。

网友:
没间距也得给latch让间距

网友:
仔细研读design rule吧

网友:
没空间也要改啊,不然风险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