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仿真报错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楼主(2024-02-02):
各位大神们,我在使用ADE仿真时,出现了这个报错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FATAL (VACOMP-2096): File '/home/meow/SMIC_018_MMRF/smic18mmrf/../models/spectre/res.def'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valid Verilog-A file. In previous releases, '.def' was a file extension typically used for SpectreHDL files but SpectreHDL is no longer supported. If this file is a SpectreHDL file, you need to replace it with an equivalent Verilog-A file.

具体感觉就是HDL和verilog的格式问题,但是我一直没找到解决办法,是要换工艺库吗,我在ytcx的帖子找的解决办法都试了,还是不行
已尝试如下方法(已重启设备):
1.已在.bashrc中添加 export CDS_AHDLCMI_ENABLE=YES
2.已在.bashrc中添加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3.在spectre的setup-Environment中勾选run with 64-bit binary,并且在user command-line options中输入-64

求助各位大神,应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e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3251

谢谢大佬,解决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解决啦!!!

你好我也遇到了,是修改HDL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解决啦!!!

happy to hear, you are welcome !!

楼主(2024-04-06):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了,是修改HDL文件吗。

是的,我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2025-08-3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解决啦!!!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也按照三个步骤修改了,但是还是报错,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哇~

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in `rhrp':`R0',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during circuit read-in.
    FATAL (SPECTRE-18): Segmentation fault. 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 Run `mmsimpack' (see mmsimpack -h for detailed usage information) to package the netlist and log files as a compressed tar file. Then, contact your Cadence representative or submit a service request via Cadence Online Support, including the tar file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ould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 Run `mmsimpack' (see mmsimpack -h for detailed usage information) to package the netlist and log files as a compressed tar file. Then, contact your Cadence representative or submit a service request via Cadence Online Support, including the tar file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ould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