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享一个简单的小小脚本,快捷改变层次

楼主(2024-02-02):
procedure(changeLayer()
        let((cv layer a b)
         cv = geGetSelSet()
         layer=list(leGetEntryLayer())
         cv~>layerName=car(car(layer))
         ))
hiSetBindKey("Layout" "<key>9" "changeLayer()")

可以实现改变当前选中层次变为Layers选中层次
使用方法,如下图:

网友A:
a b 是干嘛的:)

网友B:
layer层改掉了,但是purpose没改掉,有的时候purpose是区分Mn的,可以直接改lpp的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b 是干嘛的:)

a b没用,当时实验其他东西来着 忘记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er层改掉了,但是purpose没改掉,有的时候purpose是区分Mn的,可以直接改lpp的属性 ...

哦哦 又学一招

网友:
我怎么复制过去出现了问题
function changeLayer redefined
*WARNING* No application registered for prefix layout.

网友(点评):
最后一行 layout 改成 Layout 就行了,大小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