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uvm_mem_mam的使用

楼主(2024-02-02):
         最近在学习mem的管理,看了几个uvm_mem_mam使用的例子,不甚明了,有四个class : uvm_mem ,uvm_mem_mam_cfg,uvm_mem_mam_policy, uvm_mem_region ,我查看源码,发现这四个class都是typedef类型,他们是怎么运用到环境里的?这种mem mam有用吗?

网友A:
当然有用,比如验证DMA时生成地址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用,比如验证DMA时生成地址空间

具体怎么使用,可以请教一下吗?网上的例子写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使用,可以请教一下吗?网上的例子写得不是很明白

类似于一副54张牌的扑克牌 == uvm_mem_mam
54代表地址空间大小,new时通过mam_cfg配置
可以从中指定从第几张开始取和取几张 == reserve region
得到一个region
取完后你可以放回即释放地址空间 == release region

网友:
uvm mem没有镜像值,是不是只能通过前后门读取,这样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