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为什么我的virtuoso打不开abstract?

楼主(2024-02-02):
我在virtuoso的CIW界面输入abstract没有反应,在layout界面的tools选项打开Abstract Generator,显示这个弹窗,说当前不支持此版本的abstract。请问这种情况需要重新安装其他版本的virtuoso?还是要独立安装abstract?但是网上似乎没有abstract的安装教程,求问该如何解决?

楼主:
图片显示不出来,上面写的是“this version of Abstract Generator is not actively support.please use the standalone version of Abstract Generator(the 'abstract' executable)"

网友A:
在terminal敲:abstract 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erminal敲:abstract 启动

我在终端敲了,显示command not found,是环境变量要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终端敲了,显示command not found,是环境变量要改吗?

which abstract 有啥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ch abstract 有啥结果

没有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结果,

那找it装上吧